联想主板求助

楼主(2021-08-07):
   联想IH61MA V:1.0插电{无需开机}风扇即转,关机后风扇也转,其它方面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上次试过有一块联想的主板,关机风扇还转,刷BIOS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试过有一块联想的主板,关机风扇还转,刷BIOS刷好了

bios换过没好

网友:
不大好查,本人的维修思路是主板的某个三极管或者mos管被击穿,影响到cpu_fan,是连接cpu_fan中的12v的,有图纸的话就没那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