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无基带

楼主(2021-08-07):
iphone x进水机修开机后无基带,中层阻值全部正常,测量发现基带cpu和基带电源旁边的这个点阻值只有30左右,拿下基带cpu阻值300多接近400,是不是证明基带cpu已经烧了?谢谢各位兄弟姐妹指教

网友:
微短吧000

网友:
还有救吗??

网友A:
可以测量一下基带U的阻值就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一下基带U的阻值就有数了

基带cpu这几个点的阻值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