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电容容量就必须偏低吗--淘宝据称是小日本的,卖家这套说辞是真是假呢?

楼主(2021-08-07):
如题~~~进口的电容容量就必须偏低吗--淘宝据称是小日本的,卖家这套说辞是真是假呢?

网友:
淘宝买的很多这样的

网友A:
小鬼子的偏低很正常,只要做工用料好,那么就是真货,容量上有正负20%是允许的,耐压是10%的误差
达标就行,何必超标???!!!

网友B:
电容容量有偏差很正常,只要充电不漏电就算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量有偏差很正常,只要充电不漏电就算可以使用的

偏差+-20都在范围之内,但为何都偏低----难道是不合格的产品被卖家搞来卖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鬼子的偏低很正常,只要做工用料好,那么就是真货,容量上有正负20%是允许的,耐压是10%的误差
达标就行 ...

卖家的所谓“国产偏高,进口偏低”----来看大家的经验是是啥 呵呵

网友:
换这种电容  从来不看容量的不管是220  330  还是470   只要电压足够,电容不漏电   全部有啥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的所谓“国产偏高,进口偏低”----来看大家的经验是是啥 呵呵

电子零件能做到什么样的标准,就是看原材料和配料的,想做好就能做好,想精准就精准,不想就呵呵......
要赚钱就必须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