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V4000的BATDRV无电压不充电

楼主(2021-08-07):
其他充电信号电压都有就是BATDRV到PQ302的4脚是无电压,开机啥都正常,就是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电量不加我有一个一摸一样的好机子我测了 那个机子接上电池BATDRV是10多V

有没有师傅有空指点,修复了50元微信红包

微信15829535351

下面是充电芯片和PQ302图

网友A:
这个管 是个放电管  不管充电

网友:
测充电ic是否正常

网友B:
PQ302是一个下管,第四脚低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02是一个下管,第四脚低电压是正常的

有问题的这个脚无电压,,但是另外一个正常的板子,这个脚有10来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 是个放电管  不管充电

有问题的这个脚无电压,,但是另外一个正常的板子,这个脚有10来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 是个放电管  不管充电

这是不是就代表这个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 是个放电管  不管充电

求师傅指点

网友:
Pr303电阻两边有电压没有?连接4脚元器件全部检测一边,正常4脚肯定有电压,没有电压管不导通,好像论坛上有分享这个芯片工作条件你去搜一下,在别的芯片碰到这个电阻损坏过,电阻是直通:的两边电压都是10V左右

网友:
这个是放电管不充电吗?管拆下测量没有,有没有损坏,或者直接更换试一下

网友:
昨天看错了,PQ302应该是电池一端的MOS管,第四脚低电压是正常的。
如果PQ302的第5678脚有电,第四脚是低电压而这个管子的123脚应该也会有电压,如果123脚没有电压就换个P管看看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查smb波形

网友:
好的王师傅,估计应该是芯片坏了 已经订了,,然后这个脚竟然是掉点断线的 气死了

网友:
好的师傅,然后这个脚竟然是掉点断线的 气死了  现在接上了 ,有16V电压了 但是还是不充电,,最后又查了一圈发现SRN SRP这两个充电电流检测的电压不一致,相差一F, 打对地发现电压较低的SPN阻值偏大,怀疑芯片坏了,  最后还把SPN后面的电阻断开了  打值还是打 应该确诊了 芯片可能是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场管问题,外接电源时,你查下两个隔离管的g是不是正常升压了。正常g应该比公共点电压要高。如果没有正常升压,就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batdrv没有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