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FC的场效应管6R070C6能替换OSG60R092H么

楼主(2021-08-07):
OSG这个坏掉了,手里没有现成,倒是有个6R070C6,有没人知道,这个能替换么

网友:
可以代换 都是40A附近  耐压600V 的管子  看手册

网友:
  试一下 或者查一下PDF

网友:
英飞凌的管子更耐操一些,国产稍差  但是有更大电流80A的

网友A:
换了后,直接烧保险管,烧了2个保险了,没找到其他问题,几个场效应管,没出现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后,直接烧保险管,烧了2个保险了,没找到其他问题,几个场效应管,没出现短路的

查驱动。。。。。。。。。

网友:
  先试一下吧   先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驱动。。。。。。。。。

查pfc取样电路电阻

网友:
参数一致或更高就可以代换。

网友:
6R070C6 IPW60R070C6 TO-247 MOS场效应管 53A 600V 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pfc取样电路电阻

这个跟取样关系不大  上电烧保险  mos没开 就是还有短路

网友:
有的pfc上电就启动

网友:
断开开关管还烧吗?还烧就是开关管前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正在等保险丝,怀疑应该是PFC的MOS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也就是G级,一直高电平,这样,应该就是短路情况,,把MOS管已经拿下来了,等保险丝到了,在用示波器,查看G级的波形,是不是一直高电平

网友A:
有新的进展,搞了个勺事,我平时量整流桥,一般只量火线零线是否短路,和正,负极,是否短路,这次,竟然,火线和正极短路,零线和负极短路了,看来以后还是每个脚,都要量一次,真是浪费了我不少时间,20A,800V的整流桥,只有6A,800V的,又要等快递了

网友:
PFC 电路没有把握前后级短路,那你应该去掉保险丝串个负载维修,免得开机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新的进展,搞了个勺事,我平时量整流桥,一般只量火线零线是否短路,和正,负极,是否短路,这次,竟然, ...

所以我说取样电阻根本不相关

网友:
上来结贴,买的整流桥到了,换了,直接OK了,搞完手工,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