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hd3rev:1.1主板后置USB端口多数不能用

楼主(2021-08-07):
     华硕b85m-hd3主板后面usb口有四个不能用,两个可以用,USB供电正常,请大师们指导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技嘉主板哦,华硕没有遇到过这个型号。。。。。另外图片呢,鬼知道是哪一个USB出现问题,和网卡一起的还是挨着PS2的 .........测试阻值,示波器测试波形查看相关原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