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斧RTX 2060 开机提示显卡未查电源线

楼主(2021-08-07):
开机提示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哪位大哥有这显卡的图纸 提供一下 谢谢
网上看了维修思路 说是 检测12V电源接入的电阻 电压低了 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没有图纸 找不到那个电阻 跪求图纸 谢谢

网友:
顺着跑线吧

网友:
帮我确定一下 是那一个12V链接的电阻或者三极管 是不是第一排第二个 黑线中间那根

网友:
哥 帮我标注一下 谢谢

网友:
提示未插线应是6pin或者8pin对应的检测脚电压异常,查sense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