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 版号14235-1电流0.2多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1-08-07):
                                      联想S41-35 版号14235-1电流0.2多无CPU供电维修

接到笔记本,拆开先量了一下所有的供电,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有,

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的29脚EN,3.3V正常,TON的2脚和32脚,一个0.7V多,一个0.2V多
感觉不正常,

测量PR4666的两端都有20V多的电压,测量PR4667的两端发现问题,一端有20V,一端只有0.4V,还连接一个电容PC4623,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电容漏电导致的

扣掉这个电容之后按开关电流跳上去了。

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个 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就是细心加仔细。。。。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ton一般都是20V

网友:
老通病了吧

网友:
小问题   运气不错

网友A:
你竟然开挂有 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开挂有 点位?

点位是论坛下的

网友:
请教一下 rr4667 是什么电阻  4d7r2f-gp  多少k

网友:
修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可以说是通病了。 加个权限吧。

网友(2021-09-13):
我的是PC4625短路,估计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输入电源检测吗

网友:
通病了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TON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