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LA-D821P真正原厂BIOS

楼主(2021-08-07):
最开始主板pu603芯片供电电容短路,,开机电流一直停留在0.8A不显示,主板除了pl603无电压,其余电压都正常,最终还是怀疑BIOS程序坏,刷写论坛多个BIOS程序都不行。刷完这个BIOS程序还不行,就要找找其它原因。 电容短路主要还是芯片发热厉害,在主板背面加一个导热胶垫,散热有所改善。

LA-D821P 真正原厂BIOS程序.zip

网友:
这个论坛有好用的  我保证

网友:
七代 7200u吧

网友A:
我也有一款这个机器,开机黄灯闪烁两下,白灯闪6下,循环闪不亮机请问有遇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款这个机器,开机黄灯闪烁两下,白灯闪6下,循环闪不亮机请问有遇到过吗

我的故障和你类似,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款这个机器,开机黄灯闪烁两下,白灯闪6下,循环闪不亮机请问有遇到过吗

电源带不起负载也会出现黄白灯交替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故障和你类似,先刷bios

我也怀疑是bios问题,主板无短路,除cpu供电没有以外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C(2021-09-16):
开机能不能重新设置服务编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能不能重新设置服务编码的

进bios可以重新设置服务编码

网友D(2021-10-22):
存存骗子刷完掉电,都别下载

网友:
我是i7  7代刷了开机快,楼主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存存骗子刷完掉电,都别下载

别乱喷小白白

网友(2021-12-13):
已验证BIOS是好的  大家放心下

网友(2022-05-20):
这个bios快不快?

网友(2022-09-08):
戴尔的电脑真的不好修。

网友(2023-06-06):
BIOS是好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23-07-16):
对应机器CPU代数刷才行

网友(2023-11-03):
刷了论坛很多BIOS,这个刷亮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