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 2.0 触发上电掉电 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21-08-07):
上电瞬间掉电反复上电掉电  测量各供电有瞬间出来过。短接绿线,强行上电不跑码。去追查IO电压检查脚  IO是IT8620E

124脚 到127脚电压都正常。查到128脚时  IT_AVCC 电压2.6V 电压偏低 正常为3.3V 。

IT_AVCC 由OQ2转换而来  更换OQ2后IT_AVCC电压正常了3.3V

在次通电上电了不掉电了。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这个脚是什么功能?怎么会去测试这个脚的,正常情况我感觉只会测一下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什么功能?怎么会去测试这个脚的,正常情况我感觉只会测一下电压检测脚

在技嘉的 B75 图纸上见过,电路模块的名字翻译过来好像是“漏电”,应该是个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什么功能?怎么会去测试这个脚的,正常情况我感觉只会测一下电压检测脚

看下io的引脚定义 AVCC3应该是个供电

网友:
IO的供电。就用了那么少的一个MOS管

网友(2021-10-21):
多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知识

网友:
老大分析的好明白,好多不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我之前发的一个电路好像也是你分析的,

网友:
有图,再分析,剩下的就是焊接手机

网友:
能找到电路图维修真好。

网友:
正常情况我感觉只会测一下电压检测脚

网友:
不换能开机吗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