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讨论!主板进系统死机是桥的问题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多?

楼主(2021-08-07):
遇到过的老司机进来说说!两块主板,V星B85i和V星Z87i,全部可以触发开机进bios,而且进bios以后待机一个小时都没事。一进系统就死机。本地同行遇到的,已经放弃了。

网友:
2个都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死机,先排除散热问题的话,硬盘,硬盘数据线,电源都有可能啊~你不是用同一片硬盘测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死机,先排除散热问题的话,硬盘,硬盘数据线,电源都有可能啊~你不是用同一片硬盘测的吧?

等等,你不是用同一片CPU试的吧?

网友:
全部电压测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不是用同一片CPU试的吧?

cpu硬盘换了多个,找不出问题来。

网友:
进BIOS正常,说明 CPU 单核标准频率可以正常运行,楼主可以试试
1)在 BIOS 里限定 CPU 单核运行,再进系统;
2)在1)的基础上,关闭睿频、节能,再进系统;
如果,上述情况可以正常进系统,那大概率是 CPU 供电的功率控制模块或节能模块有问题;
反之,大概率是桥的问题,或者什么外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