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接到一台A1502的机器 屏幕问题 实在么有头绪。求助各位

楼主(2021-08-07):
如图所示。电脑开机后。屏幕显示感觉颜色失真。显示不正常  打开我的电脑以后。白色对话框开始发紫。关闭我的电脑对话框 显示绿色。在打开其他任何东西  残影严重。没遇到顾这种问题。一点头绪也没有  屏线也换过了 不是屏线问题。求大神

网友:
换个新屏试试,确诊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屏幕老化 换屏试一下 没别的问题了

网友:
红绿蓝信号缺
色或者屏本身坏

网友A:
感觉像是缺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屏线接口数据线

接口数据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缺颜色了。

反正就是残影严重  颜色不对

网友:
屏幕挂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a150200屏 死贵  没的玩

网友:
逻辑板问题,也就是边板的问题,换块边板就好了,要有压屏的设备

网友:
这就是屏问题  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