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37 装苹果系无限重启

楼主(2021-08-07):
      苹果本来时候是通电没有反应。拆开机反现是EC和1.2V旁边进水有断线。进水的地方断线的补好,明显的腐蚀电阻换掉,通电可以上电。

      电流跑0.9A时掉电重启然后就开始无限重启。感觉总是快亮的时候重启。苹果本的EC也可容易坏,本来EC这点进水就有点严重,直接找一样的料板换下EC,换好后通电还是老样子到0.9无限重启。实在不好找别的问题了,只能先动好动的吧,刷BIOS。在论坛中找到工厂BIOS,刷了后通电,谁知道电流不掉了。接上屏正常显示。想着这样就好了。哎!

     装好接上硬盘。结果不进系统,进PE反现也认硬盘。只装了一个苹果系统,只认为是苹果系统坏了。联系客户可以装系统,不过还是要用苹果系统。装个系统多简单呀。结果苹果系统快走完时直接黑,然后就是0.9无限重启。记的有帖子说装苹果系统会写BIOS。难道是BIOS写坏了。拆机重刷上个BIOS结果正常亮了。难道还是BIOS不对,又在论坛找个别的BIOS刷上去,通电还是可以亮,但是苹果系统还是不能引导,只能在重装了。走啊走,结果还是快装完时黑屏无限重启。难道还是主板没有修好,这都亮了应该不可能吧。只能换个系统试下。直接装WIN7。结果直接装成功了,驱动都认的正常。

    有谁见过这问题没。装WIN7放电影几天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正常用。但是客户要用苹果系统。
    那位大哥修过这问题的话,给个思路

网友:
换一个苹果系统的版本试试

网友A:
你装的什么版本的苹果系统,实在不行就网刻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什么版本的苹果系统,实在不行就网刻一个吧

原来苹果装的是10.13 从新装10.13不行,装10.14也不行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也是一样板号 装苹果系统老是重启 有可能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也是一样板号 装苹果系统老是重启 有可能CPU问题

那你装WIN7试过没。俺的是直接重启不会亮了。

网友B:
我装了一个10.12.6的 暂时没出问题 再等两天看下客户用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一个10.12.6的 暂时没出问题 再等两天看下客户用 怎么样

那俺也装个试试,俺就装过 10.13 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