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联想B590笔记本电脑维修

楼主(2021-08-07):
先在店里接到一台联想B590笔记本电脑,客户描述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插电源也没有反应。询问客户说是整天插着电源的早上起床就开不了机了。

告知客户主板坏后,我就开始大展身手了。
开始拆机,此处省略xxx
拆机完成,板号为LA-58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开始打阻值。

测量CPU值正常(由于此MOS管的二极管二极体值很低,所以只要不完全等于0就是正常)。

内存供电值正常。

3V5V值正常。

桥正常(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值不正常,拆掉电感测,这个值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桥坏我也没有件换就先当它是好的)

最后测试到公共点时发现公共点值不正常,短路!确定问题就用船长教的烧鸡大法烧!!也不怕坏了,客户坏之前都通电一晚上了

插上我DIY的数控电源,电压10伏电流10A干就完了。

一顿操作后,发现桥供电的电容坏,拆掉后测量公共点值发现还是短路,于是我又是接着烧查到CPU主供电pwm芯片的VIN的贴片电容也坏了.
拆掉后,测量值已恢复正常。

补上坏的贴片电容后上电开机电流跑上去,屏幕亮了。装机老化后正常无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附上此机型的图纸

(2)LENOVO B590 WISTRON LA480 11264-SC LA580 11273-SC.pdf

网友:
楼主实战经验丰富,维修用时短,过程流利洒脱没有拖泥带水直奔主题。谢谢分享!

网友A:
10安这么大的吗,没有敢这么试

网友:
这短路电流也太大了,不怕PCB烧了吗?

网友:
我咋就没碰上呢 都是难啃的有点肉的硬骨头

网友:
这种要嘛就小问题,要嘛烧大芯片

网友B:
公共点是掉电还是不上电?有点神奇。

网友:
老机子短路基本都是电容

网友C:
这个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其实很多都是带胶的,感谢这样的厂家

网友D:
楼主电源咋做的?有教程嘛

网友E:
现在做维修有这么赚钱吗,都是褔克,船长有教你10v10a烧机?我不信

网友:
发财电容哈哈。。。这个运气真好MOS管,PWM芯片都没有坏

网友F:
瞎鸡巴乱扯    船长只教过烧鸡   没说过用那么大电压 电流还10A烧机

网友:
我修公共点短路的一般都是先仔细看一遍通路上的电容有没有明显的烧痕或裂痕,看不出什么再测一下各分压的MOS管有没有击穿的,实在分辨不出来才用烧鸡,电流调到最大、电压由低慢慢调高。客户通电再久开关电源过流会保护无输出的!我们的维修电源是连续输出的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0安这么大的吗,没有敢这么试

我的宏碁暗影骑士擎 满功耗运行就能上到将近10A 加电烧板得看机型 这机型这电压电流 楼主也不怕烧板层 心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咋做的?有教程嘛

淘宝搜索睿登6018买个表头自己配个电源就好,我的电源是输出0-60伏18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维修有这么赚钱吗,都是褔克,船长有教你10v10a烧机?我不信

电流低了摸不发热出来,只能加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瞎鸡巴乱扯    船长只教过烧鸡   没说过用那么大电压 电流还10A烧机

公共点烧鸡19伏,我用10伏怎么不可以?被太被老师说的局限限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宏碁暗影骑士擎 满功耗运行就能上到将近10A 加电烧板得看机型 这机型这电压电流 楼主也不怕烧板层 心真大

开始是小电流烧鸡的,摸不出来就慢慢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是掉电还是不上电?有点神奇。

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始是小电流烧鸡的,摸不出来就慢慢加上来了

建议整个红外成像仪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维修有这么赚钱吗,都是褔克,船长有教你10v10a烧机?我不信

船长说,我可没这么教过

网友:
捡钱的笔记本。。。。。。。。。。。。。。。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不要烧的好,肉眼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其实很多都是带胶的,感谢这样的厂家

还好啦  厂家品控而已

网友:
厉害啊这技术   感觉很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
对这放大镜一顿狂找,细微之处就能发现这个故障了,diy可调电源10A电流到时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维修有这么赚钱吗,都是褔克,船长有教你10v10a烧机?我不信

船长是谁啊?

网友H:
电脑班实地和远程培训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脑班实地和远程培训的老师

老师就是老船长啊,孤陋顾问了

网友I:
不是10A 应该是10V吧 像这种公共点短路 一般先扫一下板子 有可能烧机都不用烧

网友J:
这样烧不会烧桥的吗

网友:
我都是用3.3  5A烧的哈哈

网友(2022-04-03):
发财电容哈哈。。

网友:
呢 都是难啃的有点肉的硬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烧不会烧桥的吗

有短路的情况判断完不是桥那些的短路就可以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10A 应该是10V吧 像这种公共点短路 一般先扫一下板子 有可能烧机都不用烧

我只能是用最快的方法了,现在配上海康H21pro热成像舒服更快了,也不用手去摸了

网友:
平时都是烧鸡都是3V5A,足够了。

网友K:
我是不敢用这么大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不敢用这么大来烧

公共点一般没事,我是排除了mos管短路了,一般都是电容坏了,直接烧坏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不敢用这么大来烧

现在用热成像就没必要这么大的电流了

网友(2023-02-24):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3-05-14):
维修思路清晰,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