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维修 主板LA-6881P REV:1.0

楼主(2021-08-08):
客户送来一台Y470,故障时开机一直报警,能点亮,然后右侧两个USB不能用
拆机发现连续报警的问题拆掉键盘就好了,怀疑键盘有短路,网上订了一个,到手的换上再试试
USB问题, 用USB表测试右侧两个USB接口没有5V输出
拆机,找图纸,发现图纸和实际主板对不上,图纸上USB供电保护芯片用的是APL3510B,EN脚是4脚,低电平有效,虽然图纸型号也是PIQY0 LA6881P REV:1.0
但是USB供电保护芯片实际上用的是uP7534D,EN脚是5脚,低电平有效
并且图纸上三个保护芯片的EN脚是接在一起的,通EC的84脚
板子上却是右侧两个芯片EN接在一起,不知道通到哪里,左侧的EN也不知道通到哪里,在EC周围划了几圈没有找到连线
实测左侧的EN通电后有4.几V 但是还是导通了,右侧两个EN3.几V,不导通
问一下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如果实在解决不了把这个芯片拆掉直通是不是只会影响5V低压、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还是那个UP7534的问题,图纸上只7534A/B是5脚EN C/D是4脚EN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A:
就是说UP7534NC/D是4脚EN和电路图一致了,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UP7534NC/D是4脚EN和电路图一致了,换了就行了。

对,绕了一大圈最后其实换了就行了

网友(2021-10-01):
楼主技术不错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B(2021-12-27):
楼主帮忙修不,我也是这个型号,右侧两个USB口都没电,不知道他们汇聚哪儿了,或者哪儿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修不,我也是这个型号,右侧两个USB口都没电,不知道他们汇聚哪儿了,或者哪儿可能出现问题。

右侧USB供电控制是U56 换一下试试
这个年代的板子寄给我修再寄回去不如某宝买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