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华硕7850显卡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1-08-08):
型号是华硕7850 dv 1gd5 v2.频率特别低这款带VGA,只有5v供电,u11上面的10脚管无电压输出,看不清型号有知道的么?这个管是不是1.8v的?我用料板上晶振旁边的10脚管替换了下,很烫,开始有电压,一会又没了。还是不显示,或者有愿意提供下这款非主流7850图纸的么可以发红包也行。

网友A:
A卡是有一个 1.8V的供电  你拍的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网友B:
那玩意是个BIOS吧,看到他旁边有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是个BIOS吧,看到他旁边有排阻。

u11是bios,在它上面一点,有个小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是有一个 1.8V的供电  你拍的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没找到这卡的1.8,好像就是那个小方块,在BIOS芯片上面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5786-1-1.html
您可以在这里下载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5786-1-1.html
您可以在这里下载

大神,HIS HD7850有图纸吗?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确实打开了,不过上面也不显示

网友E:
弄好了没,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弄好了没,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没有,不弄了,当料板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弄了,当料板处理了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