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开机报错0271而后

楼主(2021-08-08):
联想E570   开机报错0271   而后掉电。无法进bios.
换了EC之后开机不亮屏了
开机按钮指示灯闪烁。
电流在0.08A-0.17A跳变。
请求指导。。。。

网友:
EC 带程序的    你换的什么

网友:
0271不是时间报错吗  它不会自己重启?   换EC不亮机的你还问什么问题  肯定是你换EC导致的不亮

网友:
Ec没有焊好,看看有没有涟锡的

网友:
这不就是设置一下时间的事么。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时间没设置

网友:
小问题干大了

网友:
只是时间报错,你把原来ec换回去吧,查rtc电路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修吧   免得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8586有程序   换回原来的ec  这个报错好像和ec也没啥关系

网友:
  date and time 初中文化就能看懂

网友:
你确定f1进不去?接外置键盘测试过吗?明显故障扩大了。不要动不动就搞芯片,搞ec。先多查资料分析问题。

网友:
8586有程序   换回原来的ec  这个报错好像和ec也没啥关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应该Ec没有病,一换Ec也没工作

网友:
猛如虎饿如狼。建议LZ报个远程学习班或者实地去兜一圈

网友:
带程序的啊 EC  时间问题你搞它干啥

网友:
不出意外你误杀ec了

网友:
不懂,度娘一下,我修机,选搜索一下,不要问题扩大化,

网友:
维修三板斧,不胡就干。

网友:
这不是时间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