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电脑VGN-CR322H

楼主(2021-08-08):
用U盘启动无法分区,无法装系统,检查主板上南北桥芯片有三颗电容是短路的,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阻值不是0 就不是短路 这里阻值本来很低

网友:
没有完全对地  就不能算短路吧

网友:
硬盘跟内存的问题有没有排除

网友:
测试一下,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