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认卡维修经验求助

楼主(2021-08-08):
各位师兄好。手上有各种矿卡:经常遇到显卡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1.8V、1.0V、5V都正常,也没有发现掉件啥的。就是不认卡。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查的了。特别是一些显卡本身就没有图纸,只能靠其他图纸参考。维修难度更是直线上升。
希望各位师兄能告知一下还有什么信号没到位或者有没有什么维修经验、图纸,共享一下。也可以加V:13690498062。本人有偿购买也行。谢谢
以下是一张矿卡  P104的板子就是不认卡。希望各位师兄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迅维学员放着老师不用,在这里求贴

网友:
如果喜欢修显卡,他们有教维修显卡的课程的

网友B:
你那里搞到的索泰1080?
多数是显存问题,特别是积尘导致的。

网友:
找师傅啊!基地有远程培训课。不认卡要么显存要么核心。矿卡显存坏的多。

网友C:
不是有显卡维修的测试软件吗

网友:
大概率核心坏了吧

网友:
核心废了 不用修了

网友D:
电压,晶振,BIOS波形,1X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员放着老师不用,在这里求贴

也不能什么问题都去问老师呀。这种探讨类的就不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搞到的索泰1080?
多数是显存问题,特别是积尘导致的。

都是矿卡。什么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显卡维修的测试软件吗

不认卡的话,测试软件也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晶振,BIOS波形,1X信号

师兄1X波形是什么?

网友:
这些也试过。有一些能搞好。有一些还是不行。

网友:
查一下pcie 阻值

网友:
有资源没技术。你没有合作分享的思维谁会教你修呢

网友E:
在各组电压正常前提下,50%几率显存问题(可以用集显扫MATS软件检测),40%核心,10%BIOS。。。以上可以参考

网友(2021-10-18):
我也遇到好多张了,除了个别是掉件引起的,偶尔有些加焊核心能好,甚至有的能亮加焊核心反倒不认卡了,我都整郁闷了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E:
在各组电压正常前提下,50%几率显存问题(可以用集显扫MATS软件检测),40%核心,10%BIOS。。。以上可以参考

大哥不认卡 测不了

网友:
可以双显卡测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反而无从下手了

网友:
打pcie阻值

网友:
我这边也有很多矿卡、供电全正常不认卡基本上都是bios和核心的问题、依次来吧、无掉件的情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