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G2450GW捡钱一例

楼主(2021-08-08):
早上客户送来一台易美逊G2450GW说不亮机,用稳压电源接电瞬间大短。美滋滋大概率捡钱。拆机发现有维修过痕迹,先拆出来看看,发现之前维修过稳压器LM1117 3.3V 接电发烫,先换了再说发现还是短路顺着看了下旁边的电容也发烫,继续拆料板换了一个上去 再次接电不短路了美滋滋的。装机亮机了收钱!

网友A:
3.3转换模块坏的比较多,后面短路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转换模块坏的比较多,后面短路的少

后面可以确定是坏了2个电容 上家维修拆了一个没补

网友:
MLCC电容为什么这么容易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很少遇到

网友:
碰到这种小板的显示器不知道从哪里修起

网友:
显示器现在修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