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不开机

楼主(2021-08-08):
               天依然晴朗,世界越了解是越不了解,一只小猫慵懒的躺在我的椅子脚下,伸了伸小腿,眨了眨小眼,晃了晃小头,用前腿在它的猫须上摸了摸,张了一下它的小嘴。吐了一下它的小舌。继续躺着。耳旁响着90年代经典的老歌。我的身右是一把自制风扇吹着,我的左身上方是一把海尔出品的风扇转着,一台早就被分解的联想G400 笔记本,代号:LA-9632P 的主板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插上维修电源, 待机电流上到0.045A 。待机有点偏大。应该哪个地方有漏电或者是提前工作了。于是用我的手指神探,主板所及之处都摸遍了,略微感觉是围绕着产生公共点与充电芯片区域有一点温感,再开再使用了我的终极武器,我的嘴唇神探。这种动作有点危险,非专业人员,各位看客切勿模仿。有烫伤危险。这种骚操作只能知道大约,于是必须上导视地图:

把PU301  PQ309 取下 ,开机依旧,接着(PQ306 PQ307 )这是一个元件。PQ312,  桥 BIOS  . 依旧, 然后 PQ302 , PQ 303 ,  依旧,依旧。在这几个元件反复拆装,装拆 ,代换。以后。我是有点晕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主板也是翻来覆去。元件拆来装去。主板局部地区有点山河不在依旧了。再看椅子下的小猫依旧静静的躺着。再上一图:

在吹PQ302的时候发现旁边一个电阻上写120 这个中间的2有点带烧伤的样子。于是我吹了下来。12欧变成无穷大了。这个电阻没有标电路序号 不知接到哪里的。当时我以为找到病根了。找了一个1欧的电阻接了上去。开维修电源,好像看到有一小撮青烟在空中飘过。停留的时间极短。甚至我觉得那是幻觉。根本没有烟,但这个时候维修电源的待机电流是0.009A . 我关了电源,再测那个电阻 1欧的数值变成无穷大了。我再测试电阻左端对地阻值为零,我曾一度认为是接地的。但后来我终于清醒过来。如果这个电阻左端接地,而电阻右端接的是19V .这个逻辑成立 的话 。显然 U=IR  这个电流就会有19A  显然我是有点活在幻境中,书白读了。反过说这个逻辑不成立的话,那说明电阻左端挂了负载。负载存在短路现象 。然后我仔细的对照了电子地图。终于查实了X 电阻的身份。原来他就是PR319 就是第二图中,红圈内的小厮。 接着我终于到了绿圈内的事情始作佣者,PC314  .吹下来测量 短路 了。  第三图是待机电流

接着一一代换。用镊子短路JPWRB1 4 ,8脚。

开机电流上来。 然后我就慢慢恢复了它原来容貌。

解决问题后,我复盘整个维修过程。这个电容在最初的时候应该是有轻微待机漏电。待机电流偏大不开机时。是在动态触发时,状态变成动态大漏电短路保护不开机。这种状态的变化时间极短,感觉不出来。 而后在这种反复吹拆元件过程中,高温加速了他的衰老亡故。状态变成静态短路 。烧了那颗电阻。才找到了最终答案。

网友A:
哈哈技术不错,
不过最后一张撤掉吧,毕竟是隐私,要注意点

网友B:
使用了我的终极武器,我的嘴唇神探。这种动作有点危险,非专业人员,各位看客切勿模仿。
你确定自己是专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我的终极武器,我的嘴唇神探。这种动作有点危险,非专业人员,各位看客切勿模仿。
你确定自己是专业 ...

我是专门被烫过。你懂的,这有点作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技术不错,
不过最后一张撤掉吧,毕竟是隐私,要注意点

是的。谢谢提醒。下次不发了。

网友:
搞维修浪费人才了,适合当作家

网友:
一般来说,这些都是高手的表象!

网友C:
明明是写作高手,偏偏爱上了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写作高手,偏偏爱上了维修

谢谢,夸奖,这是做为一个维修人精神拓展的方式。锻炼了自己,有可能还能帮到他人。何乐而不为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