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白屏(修好)

楼主(2021-08-08):
送过来一台联想的V470电脑,客户说是:白屏。开机一看果真白屏,正想去外接看一下,突然听到了电脑进系统的声音,于是果断换屏成功修复

网友:
我晕图片大了

网友:
"C:\Users\DELL\Desktop\IMG_20210808_121202.jpg"

网友: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替换法是维修的核心技术,哈哈。

网友:
你发的什么   看不到啊

网友:
还以为是修白屏

网友:
可以看一下屏的5大供电,如果正常也就没必要再研究了

网友:
白屏?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电容,导致保险短了呀

网友:
这帖混分太厉害

网友:
自己的吧,要是客户的一般都自己先修修看,毕竟换屏没什么利润

网友:
你该发个换屏的过程

网友:
真他娘是个人才

网友:
还以为是一坨锡修屏供电3.3伏什么的呢。。。。。。。

网友:
你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
LZ技术牛,学到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换,为啥没发个换屏后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