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TYPE-C接口

楼主(2021-08-08):
第一次换TYPE-C接口,拆机之前不只是一个接口而已,直接拆下主板吹下TPYE-C接口,看到TYPE-C真容后就后悔报价太低(只报了180元)。这个TYPY-C接口焊点的另一面还有贴片插针焊点(这个另一面还有贴片插针焊点被接口金属盖挡住了)!?!?!?!

网友:
666  最后换好了吗?

网友:
铺个红布是啥意思啊?

网友A:
估计得用热风枪慢慢加热拆下来吧,暂时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180的价格够意思了

网友:
换接口还是好换的

网友:
新口镀锡。360°5秒拆装。完美,不建议吹久。

网友:
180你赚个啥,这种接口直接用加热台300度,放上去直接化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前面换过一个Dell的USB3.0接口,散热是真的好,风枪加老铁才干下来

网友:
锡炉拆装轻松

网友:
也算可以了,现在生意实在难做啊

网友:
这种接口建议先上锡,就好办多了,轻松搞定

网友:
最怕处理插孔里的锡。

网友:
先上锡。加焊油。 。

网友:
用加热台辅助吧,不然真不好弄

网友:
底下来个加热板上边风枪还行。注意小件别碰飞了

网友:
知足吧,真不是难不难的事

网友:
180 可以了 150 我都换过,现在客户精得很,还有有的客户买好接口让你收个人工,100都嫌贵,说手机店几十他都没换

网友:
毕竟生意难做嘛,180还可以了。

网友:
风枪吹久了接口里面的塑胶结构会变形的,还是上焊台可靠些

网友:
吹化了 放接口 就完活了 没那么难

网友:
新手一个小时都未必换的好

网友:
这种口直接秒杀

网友:
用烘枪更好吹,比风枪好用,电子厂里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
我给同行换是60 80,这个头好换的。

网友:
@长大后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工程师换接口20块钱一次,大家认识一下

网友:
换个 电源口 180 可以了。

网友:
肯定不好焊接

网友:
E480 换TYPE-C接口好换

网友:
联想e480上个月换了一台手上备有一个,换上去了竟然不行,原来接口和焊盘有一个点也烧了,后来风枪吹的时候压一下才可以,真的比较难换,换了好久才成功。同行的报价150块。下次碰到也不低于这个价。

网友:
这种接口怎么换,直接上风枪接口吹下来,主板焊点全部上一遍锡。新的借口焊点也要上一边锡。然后直接风枪加热主板接口位置,让锡融化,然后把接口直接放上去,风枪在加热个3-5秒左右同时用镊子稍微压一下接口就OK了。

网友:
这东西就怕吸 的时候掉旁边的小原件

网友B:
请问LZ,TYPE-C接口是随便哪面都可以充电,我之前换过一个为什么换过之后插上充电器只有一面才能充电呢?
翼舞
如果口没问题的话,后面芯片坏了的概率比较大。两面的走的路不一样
详情

网友:
这个还行吧,就是不好焊

网友:
这个接口新款X1的我换过一个,用的低温锡膏,时间不能吹的太长。趋势不好搞,中间都是BGA的

网友:
180 可以了 ,现在生意难做。。。

网友:
手工过关的还是能轻松解决到的,热风机注意不要固定不动加热太长时间就好,最好在吹前脚位上加锡会更容易脱

网友:
风枪不好的话能给吹糊了

网友:
先把type-c接口上上锡  主板上锡 风枪一下就干上去了  这种接口不要太简单  不过我一般都报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用热风枪慢慢加热拆下来吧,暂时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BGA 简单轻松

网友:
双面风枪加热拆的快,只是自己想想,不好实现

网友:
我也换过,开始以为有点难度,其实只要温度到了还是很听话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低温锡桨(138℃)上锡。烙铁直接就搞下来了。

网友:
这个简单,用风枪450度直接吹,很快就掉下来了,吹掉之后清理干净,抹上锡桨用300度吹,或者用烙铁点两下就OK,

网友:
然后现在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我这边  60就可以换

网友:
用BGA 好拆好上的不得了

网友:
小白在整坏了三四个micro USB口后现在终于掌握了技巧,那就是焊点用低温锡中和下,然后加焊油导热,风枪低温高速慢慢吹包括口子附近,尽量避开塑料直吹。

网友:
低温吹就行了,换过几个了,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TYPE-C接口是随便哪面都可以充电,我之前换过一个为什么换过之后插上充电器只有一面才能充电呢?

如果口没问题的话,后面芯片坏了的概率比较大。两面的走的路不一样

网友:
我是来学习报价的,顺便学习一下换TYPEC接口的技巧

网友:
换这个口有啥难的,180还不知足??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