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隔离管短路,为什么会导致充电大电流

楼主(2021-08-08):
碰到三个机子,都是第一个隔离管(pq201)短路,开机都正常,就是充电大电流或不充电,看电路图,这个隔离管似乎与充电电路没什么关系?

网友A:
你没有看到第二个隔离管的方向吗?第一个短路,第二个体二极管就会流过去,控制不了。

网友:
电池到公共点还有一个隔离管,那个隔离管关闭后才能导通PQ201。否则差不多19V的高压会直接进电池,导致大电流(充电电压不应该这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看到第二个隔离管的方向吗?第一个短路,第二个体二极管就会流过去,控制不了。

适配器插上的时候,19伏电压本来就会从第1个和第2个隔离管流过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插上的时候,19伏电压本来就会从第1个和第2个隔离管流过去吧

会先关闭电池到公共点的隔离管

网友:
楼主你那个BQ24780P5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C:
第一个管子短路,一般3个极都会击穿。,第二个管子体二极管就能过电流,但第一个管子的G 极电压通过电阻pr202 到 第二个管子的G 极。第二个管g基本等于s,第二个管就等于大功率的二极管了。充电芯片因为acdet不满足条件,所以就会开启电池保护隔离管,让电池的电过来。所以就会大短路。有些芯片保护比较好,可能就会不停跳表。本人小白,如有错误了,轻点喷,一定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管子短路,一般3个极都会击穿。,第二个管子体二极管就能过电流,但第一个管子的G 极电压通过电阻pr20 ...

ACDET这时应该是在正常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