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奇怪问题

楼主(2021-08-08):
技嘉H81奇怪问题,
通电不显示,测试内存没过,换内存还是同样,刷了下BIOS亮机了,以为就经修好了,装机后又不亮了,

又拿下来测试还是同样问题,在刷BIOS又亮了,这次没装机,把电源断了,五分钟在接上,又是不亮了,请问大佬,这是那的事啊,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二

网友:
现在问题又严重了,断电几分钟,不通电,然后刷BIOS又能显示

网友A:
bios3脚想办法不接触或者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3脚想办法不接触或者拆掉看看

第三脚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第三脚不接触试了,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