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卡卡LOGO

楼主(2021-08-08):
一台海尔电脑,主板是MS-7680,CPU是G540 内存4G,显卡是1G,更换2G显卡,开机卡在LOGO不动,换回显卡正常启动。2G的显卡是新的开机装驱动,结果开不了机,

网友A:
把新显卡装另外的机子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新显卡装另外的机子试下。

试了,应该是显卡问题,明天再试一试另一块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应该是显卡问题,明天再试一试另一块新的

显卡正常应该是主板

网友:
按F1试试,硬件更新后需要按F1才能通过。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你这新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uefi做坏

网友:
显卡问题,碰到过多次  都是重新换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嗯,排除法最简单有效,或者先把显卡放别的电脑确认好坏,本来显卡能用客户电脑应该没问题,估计新显卡有问题

网友:
见多了,有些老主板对显卡兼容差。。。

网友:
刷主板BIOS  必好

网友:
系统删除老卡驱动,清空bios,

网友:
换了一样新的显卡故障一样,那就是主板blos版本低不兼容新款显卡芯片,更新blos就搞定

网友:
主板bios兼容问题,请更新最新bios。

网友:
黄伟达可能又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