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不触发(DAAX1IMB6A0)

楼主(2021-08-08):
版号: DAAX1IMB6A0 Rev:A

故障现象:
    1. 电池供电时不能触发 (插入电池约13秒内按开机键可以正常触发和开机,但13秒后按开机键则不能触发,测+3VPCU 和 +5VPCU 无电压输出) 。
    2. 同时插入电池和适配器不能触发。
    3. 单独用适配器供电能正常触发,触发后强制安装上电池,电池充电正常。

故障描述(使用电池供电不触发时):
    1. 测PL9(+3VPCU) 和 PL5(+5VPCU) 无电压输出。
        PL9(+3VPCU)对地阻值是:143
        PL5(+5VPCU)对地阻值是:154
    2. 测PU4(RT8206B) Pin6(+VIN): 11.82V(电池电压)。
       Pin3(VCC): 4.89V。
       Pin1(REF/+2VREF): 1.97V。
    3. Pin4(ONLDO): 6.58V,Pin7(LDO/+5VALW) 4.93V
       Pin14(ON1)/Pin27(ON2): 4.83V。
       Pin17(5V_BST1): 4.50V,Pin24(3V_BST2): 4.73V。

相关电路图

本人小白一枚,刚接触笔记本修理,恳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如何确定故障位置。多谢!

网友:
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电池供电不触发,我是之前好好的,我就换了个键盘,结果装机后电池就没有用了,测量电池正负极没有一点电压,,怀疑拆内置电池导致的锁死。。。。,电池症状现在确实很像锁死的 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有换芯片的想法,还没来得及换!

网友:
应该是不充电

网友:
还有这种怪问题

网友:
3 5v电感后端电容吧,遇到一回差不多的

网友A:
换3V5V滤波电容试试。不行就查查充电电路。

网友:
3V电池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V5V滤波电容试试。不行就查查充电电路。

适配器和电池并存不能触发,单独用适配器供电能正常触发,触发后强制安装上电池,能够给电池充电!

网友:
胆大心细仔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