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苹果A1278暗屏通病

楼主(2021-08-08):
        之前维修苹果A1278暗屏通病,一般都是换芯片,但是如果手头上没有,客户又着急用怎么办,今天就分享一个用普通屏改高压的方法,而且亮度调节完美
        今天改的机子是A1278 ,板号:820-2936-b。下图芯片容易坏取下不装

我们要飞线一共11条,BKL_ISEN1----BKL_ISEN6这个是6条线。PPVOUT_SW_LCDBKLT这个一条。PWM一条。EN一条。12V供电一条。GND一条。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看下图

我找的这个屏上剪得一个升压板芯片是MP3388.看下图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个显微镜好飞线

有些朋友问我高压板哪里买的,我说过了,每个维修店里最不缺的烂屏上拆的。看下图是我再烂屏上剪的一个

下面欢迎大家讨论,有人说为什么不把6组灯BKL_ISEN连到一起,我以为是关系到灯组的开路,短路,以及亮度调节方法,主要是安全保护机制。

网友A:
一般修显示器我会这么改,电脑还真没有这么试过,板子那买的?

网友:
啥招都有啊,关键是你这个小板牛逼了

网友:
这么搞可靠性有保证吗?

网友:
费劲了   FB应该直接接一条就好了   6条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显示器我会这么改,电脑还真没有这么试过,板子那买的?

笔记本换下来的烂屏上面剪一个就可以了,不用买的,维修的地方烂屏多的很吧

网友:
Isen可以接在一起吧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废物就用,还可以修亮机器

网友:
技术有点好 这样子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换下来的烂屏上面剪一个就可以了,不用买的,维修的地方烂屏多的很吧

这样都能想到,高手呀。膜拜

网友:
老板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直接原配件修好不香吗

网友:
。。。。 你可真是神人。

网友:
建议原配件更换修复

网友:
看来你有那个闲工夫,直接换主板升压芯片不省事吗?

网友:
这研究技术着实牛逼  我看着都晕

网友:
硬核维修大师

网友:
卧槽 我也这样搞过 原来遇到同行了 灯珠直接分成2根线就好 一个接地恒流 正极接一块这样降低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