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21-08-08):
今天给同行修一块P8H61-M LX3 PLUS R2.0 主板。故障为开机后立马掉电。
检测各个电压都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然后重点放在了IO的12V和5V的检测电路上。此板的IO型号是新塘的NTC5535D。50PIN和51PIN是12V和5V的检测引脚,实际测量是1V(技嘉的是2V),都是正常的。实在没头绪了。
喝口水后,想了一下,会不是是温控电路的原因造成的。找到之前做的笔记。
点位图里搜THERMAL找到P_THERMAL_SD_OUT,位置是TQ61.
是一个2n7002p小的MOS管。丝印是:12W,G极是5V,D极是0V。
D极不正常,正常是有电压的。拆除后D极有1.07V正常了,不掉电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PQ61在此板上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取了就正常了,不装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PQ61在此板上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取了就正常了,不装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信号是直通PCH,为L时会让PCH认为温度过高,就会断电保护。拆下后就失去了保护功能了。

网友:
这个原件还是拿好的补回去吧,过热保护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直通PCH,为L时会让PCH认为温度过高,就会断电保护。拆下后就失去了保护功能了。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我学艺未精见笑了

网友:
好多这样的小管出问题,但是拆一下测试不出来,还是方法不对,不能测试出来问题

网友:
实在没替换件才考虑拆除  能换的话还是觉得设计的肯定有用  完美主义者

网友:
笔记做的详细周到

网友:
我修到一块华硕h61,型号不一样。开始是短路修好了,CPU供电所有电感发烫,修好了。结果开机亮一到两秒掉电重启。怀疑温控把温控直接拆了故障依旧。示波器测的CPU供电最先掉的,换过CPU供电芯片,把原来的CPU供电芯片换上去。直接不出电压了。怀疑CPU供电芯片坏,没得换。不值钱不想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毛病了

网友:
难道是元器件老化导致的,找个好的是否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长安长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