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UAL双路转换出问题,导致主板无3V SB,不触发

楼主(2021-08-08):
好长时间了,成天忙来忙去,很多台式机都是拔下内存完事,要不就是直接换主板,有些对于这种新技术人员来说也修不出来,比如说量到PCIE A11脚出平台复位了,就是不亮机,用示波器测了也没什么成果,我们店里修台式机还是老三套,插拔内存,显卡、换主板,除了我自带的一个611主板诊断卡(很多时候都没什么用,不跑码),维修台式机连个最起码的内存打值卡都没有,虽然有些可以看图纸,看点位,但是太麻烦了。上班三个月了,终于自己修了个台式机,前段时间修了个HM61的,结果烤机的时候CPU上管那冒火花了,还是没修好。最近有个老板的老乡拿过两个机器来,一个是一代老机器,看了下内存1.8V的,直接滤过,后面这个面这个是技嘉B85M的,不触发,按照学习的步骤查 开关脚 、跳帽、晶振量过都没问题,到A11脚的时候3VSB没有,按电路图查到5VDUAL不正常,只有0.9几伏,待几伏。内存槽跟前的Q61是5VDUAL的一路转换芯片,查周边的元件都没什么问题,直接在B75的料板上拆了换一个,上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亮了,点触开关脚亮机,

网友:
我才看了饼哥讲的5VDUAL是怎么转换的。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