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11252-1

楼主(2021-08-08):
今天修一台g480 ,板号11252-1,插电有待机0.012a,3v,5v有,触发上电到0.212立马掉电,有时就停留在0.012a,不动就3v,5v,也没有,待机变为0000a。简单ec测待机条件,桥待机,发现触发过之后rsmrst#,pwrbtn,还有电,slp信号一闪就没了,以为是RUN_ENABLE控制电路出问题了,换了D3602稳压管,换了一个不同型号的发现RUN_ENABLE有3.3v电压,但slps3,slps4有了,电流停在了0.023a,跳变到0.053a无内存vtt电压,1.8v电压有但pg仅有1.01v,3v,5v,1.5v转换电压偏小,这个是换了稳压管的问题,于是又换回来,还原成老样子,想1.8v的runpwrok应该可以出的,开启,供电都有了,查7脚电压为0.8v也对,我想是不是调节电阻的问题,把两个电阻都取下来,测一个15看,一个12k正常。又吹上了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居然不掉电,装机测试一切都正常。就这样开着测机,明天再掉电直接换掉那两个adj条件电阻

网友: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A:
分压电阻老化损坏的确实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老化损坏的确实不少见。

电阻老化应该还会掉电 应该焊盘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