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bios版本怎么看

楼主(2021-08-09):
惠普笔记本的bios现在都是有好几个版本,板号一模一样刷了都不行,还要看版本,这个版本怎么看哦

网友:
可以根据板号去查

网友:
先备份原BIOS,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备份的文件,搜索$BID,后面的字符就是你要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