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不装显存是否能认核心?

楼主(2021-08-09):
1080ti客户拆散热片扣掉两显存,说是之前正常使用,到我手里测量我能测到的都正常,核心供电,显存供电,5v  1.8v  3.3v  1v都正常,数据线正常,晶振正常,复位正常,bios两段波正常,就是不认核心,是不是不装显存的问题?

网友A:
显存供电有短路吗装不装显存都不影响检测核心,主板直接走集显?

网友:
不装显存可以认核心,你量下金手指的1X几条信号是否对地有阻值

网友B:
用mods命令测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有短路吗装不装显存都不影响检测核心,主板直接走集显?

显存供电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ods命令测试试试

表示没操作过,求方法,邮箱609163666@qq.com

网友:
拆散热片能拆掉两颗显存,这算不算考验智商呢?不短路没显存也能点亮。

网友:
mods命令可以检测

网友:
表示没操作过,求方法,求软件,邮箱609163666@qq.com

网友:
核心都认不到用mats/mods,想啥呢?

网友B:
1070的卡,拆掉1颗显存,不会进bios,会一直黑屏的。把显存装上去就正常了。
970的卡,拆掉1颗显存,可以进bios,只是花屏而已。如下图。

网友:
你看看时钟还在不!少一个时钟也不会认到核心!

网友:
装上试试  暴力啊

网友:
有的显卡拆掉显存能显示安装不了驱动

网友:
显存全拆用集显一般也能认到核心,应该核心也被拔掉点了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B:
1070的卡,拆掉1颗显存,不会进bios,会一直黑屏的。把显存装上去就正常了。
970的卡,拆掉1颗显存,可以进bios,只是花屏而已。如下图。

gt650的显卡拆掉一到二颗显存会亮吗?一共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