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电池电量低时闪屏

楼主(2021-08-09):
是奇美的屏幕,是40针的,换电池了没用,低电量时还是闪,师傅们知道这是咋了吗,就只有奇美的闪,换其他牌子的就不闪

求指点 可付费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A:
不是屏的问题,换到联想戴尔机器上就好好的,,就换到华硕的X555系列就不行 就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的问题,换到联想戴尔机器上就好好的,,就换到华硕的X555系列就不行 就闪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店面查下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店面查下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看来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的问题,换到联想戴尔机器上就好好的,,就换到华硕的X555系列就不行 就闪

机器挑屏 换个屏就ok了 不要在意这样事啦

网友:
屏是老毛病了 华硕电池电压低  换个屏高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
升压芯片,电杆,二极管一起换。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过,给客户报价换屏,客户弃修,就只有插电用

网友:
那是机子主板问题,换别的屏就好,你把屏换别的机子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