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艰难维修

楼主(2021-08-09):
同行送来HP TPN-Q118,说不开机。拿来插电检查,发现充电口已经碎掉损坏。于是先换充电口。换好接稳压电源,有0.03A待机电流,但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没有反应。检查主板EC和ECBIOS都有助焊剂,因为没有图纸只能盲修。同行说之前修过,补焊下EC就好了,所以这次先换EC。换好后待机和之前一样,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看来可以排除EC,于是再刷ECBIOS,发现编程器总是提示错误,判断应该是芯片本身坏了,芯片型号AMIC的A25L080M-P,翻遍手头料板,没找到,于是决定代用,用的是MX的MX25L8006,记得有资料说芯片容量一样,或者大一倍基本都能代用。刷上网上下载的程序,插电,此时电源灯可以亮,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到0.17A左右不动。怀疑BIOS不对,又刷了几个,还是一样。测主板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看资料说PC228电容,在板检查找到PC228才发现确实检查时发现这个电容外观异常,已经拆掉了。于是在料板上找,第一个随便找一个换上开机电流只有0.04左右,资料有人说此电容1U左右,于是在别的料板差不多同样位置又找了一个换上,这时奇迹出现了,加电开机电流刷刷跑到.0.9A左右跳变。接上显示器,主板已开机,至此,笔记本修复。最后总结下BIOS芯片损坏,PC228电容是重点  ,尤其PC228,绝对不能忽视。

网友:
学习了666BIOS也爱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PC228   遇到过

网友(2022-10-21):
上个图看看这个PC228是什么电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