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09):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开机后黑屏

客户描述:

  正常使用中不显示,换过显示供电芯片、电源。试机中有一次能开机显示一会就黑屏了。

维修过程:

  看描述第一反应就是CPU虚焊了,安全起见还是测测条件,因为是单板,直接扣个试机屏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正常跑到1A以上,就是屏不显示,测量没有PP5V7_LCM_AVDDH和PN5V7_SAGE_AVDDN这两路正负5.7V电压,那应该是屏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或者跟CPU问题。拔掉屏测屏接口的1.8V和I2C总线的电压。没发现问题,断电打接口阻值。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图1

  跟正常主板对比也没发现异常,那么不产生正负5.7V电压就有可能是CPU者显示供电芯片问题了。

  先测下LCM_REXT电阻R0702,这个电阻有问题,CPU跟显示屏通信的MINI模式就不会工作(虽然不是做过CPU和进水的机子很少出现这个电阻问题)。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图2

  这个电阻是一端接地一端通CPU的,通CPU那端打值700左右,注意观察下有没有虚焊的现象。

  然而这个电阻很正常,那就把显示供电拆下来吧,毕竟别人做过的不放心。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图3

  拆下来后焊盘很好,没有连锡和虚焊的情况,对于小芯片,拆下来以后我都习惯打一下焊盘的对地值,也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有时能节约更多时间。打值也正常,重新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显示供电换过去开机测试,触发亮白苹果了。

  亮了有几秒后就黑屏了,断电再开又是黑屏,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两个问题,一个是显示供电焊盘有的点处于半断不断的状态,拆下显示芯片的时候加热了就有阻值了,冷却了就不正常了,还有就是CPU虚焊了。

  重新拆下显示供电芯片,风扇吹了十分钟后再打值,发现都有值,有点不死心,准备上电测焊盘上几个重要信号的电压。测电压的时候发现了异常,U1501显示供电芯片的C2#电压在不停的跳变,C2#是RESET_1V8_L,这个是CPU的复位信号,电流正常跑开机的板肯定不会不停的跳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板层有问题,先测下硬盘边上CPU复位信号RESET_1V8_L的测试点。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图4

  电压是正常的1.78V,确定了断线,直接从测试点飞线到焊盘的C2#,开机测试了半天都能正常显示。到此,iPhone6 Plus手机开机后黑屏故障修复。

  总结:除了能打值、压U等方式确定是CPU问题的,搞CPU之前最好先查下其它有可能引起同类故障的元件。

iPhone 6 Plus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