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显卡上面的芯片不知道上面型号求大神

楼主(2021-08-09):
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是上面型号  按照丝印也搜索不出来

网友A:
索泰1060上也有这个管,我也查不到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 修显卡的技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泰1060上也有这个管,我也查不到是什么型号

去哪里可以买

网友B:
PEX_VDD 放电管 没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X_VDD 放电管 没戳用

型号是啥什么的

网友:
这个可以拍照问卖芯片的,一般都会告诉你型号

网友:
要是知道参数,买同参数的就行。

网友:
你要倒过来看

网友:
门电路芯片

网友:
要么找淘宝 要么找料板

网友:
我一般都是淘宝上问卖家

网友:
写了Q129,应该是六脚的双三极管

网友(2021-10-17):
引用 网友B:
PEX_VDD 放电管 没戳用

有用,使pex电压在核心供电产生后才能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