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铭瑄的980,跑3

楼主(2021-08-09):
请教一个问题,铭瑄的980,跑3D会死机或者重启电脑,这该怎么修

网友:
用显存定位软件跑哈

网友:
重载会有很大的电流声吧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包括PC电源的功率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定位软件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包括PC电源的功率也要注意一下。

被我拆掉了一项核心供电

网友:
示波器测量电感端波形有没有,没有就是供电缺项

网友:
应该是点亮不够了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