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大短 修复后亮机电流能上4.多安 正常吗

楼主(2021-08-09):
        y430p大短,拆开一看是电容烧了,补了一颗电容。   插电 、、开机、、ok了!  以为捡钱了、、、、
这个时候突然又大短路了  。    电池能能单开 ,电源也能单开  ,同时就大短 。
          发现电源进第二个mos管击穿,换好之后    用电流表发现 能开机  进系统正常 ,但是没插电池的情况下电流最高能达到4.1安 ,看了下原装充电器是19.5v  6.5安的。
      请问各位师傅   这个电流正常吗?   能装电池吗

网友A:
带点池 必须4a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点池 必须4a以上

没插电池就上4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插电池就上4安了

没插电池就上4安  这不正常 有过流的地方查查吧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电脑。隔离管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电脑。隔离管易坏

没插电池4A  肯定不正常 ,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Y430P烧19V电容 必烧隔离管   你上电池再充电要5A大电流的  还有就是烧掉的电容就没必要补上了 不然下次又烧了

网友:
游戏本  不都是6A 的马

网友:
我是来向大佬们学习的,大电流4。1A不正常,过流了,但是在哪个地方过流的呢、估计是保护隔离管吧,查查管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