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之820-2879-B不亮绿灯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09):
板号

测量过程

根据图纸查条件

维修过程

亮机图

网友:
上面应该是R6905,写错了。

网友A:
这图片从微公号上传的画质怎么这么差?拍的时候都不会

网友:
苹果先有3.42  然后EC得电,最后产生公共点,此间顺序万不可乱!!!!!!

网友B:
楼主如果写的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写的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修过的自然懂,这已经是很详细了。如果你不明白,那么可能你对苹果还不熟悉

网友:
牛逼  向楼主学习,我现在还没搞过苹果的板子

网友:
看来这种短路是所有笔记本都会有的通病啊

网友:
对苹果的不是很明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从微公号上传的画质怎么这么差?拍的时候都不会

图片过大会压缩的   以前我就问过论坛发贴的最佳分辨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