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版号:DAG3DDMB8C0 已经修改过ME

楼主(2021-08-09):
版号:DAG3DDMB8C0  已经修改过ME
这个是16M的BIOS   1M的在CPU那没刷
机器原来问题4-5分钟开机

网友:
1M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1-12-12):
楼主您好,刚收到一台版号DAG3DDMB8C0 反复上电掉电重启 无CPU供电 其他电压正常。刷bios一样。南桥供电对地0.001 用热成像测接近60度。这个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2022-03-01):
我这个有一台进pe蓝屏进系统也蓝屏,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试试 啊
不过一般蓝屏都是内存和硬盘居多
自己多试试吧

网友:
CPU 那个有没有?bios

网友(2022-04-27):
原0.7不亮机,刷这个0.38

网友:
这个确实电流上不去 确实0.38

网友:
原机可以上1.03   这个BIOS0.38

网友(2022-06-17):
BIOS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