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 UZ2085G疑问求助

楼主(2021-08-09):
华硕p8z77 UZ2085G疑问求助,外形象MOs管,发热厉害,量了下电压 不知正常不正常,1脚2.14v  2脚3.3v  3脚5v   1脚标的是P +3vSB ADJ_20 是不是3v转2v的意思? 谢谢

网友:
请大家帮个忙,网上查也没有说明1脚电压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的,这就是一个LDO线性稳压器,把输入5v降压成3V输出,1脚是输出电压调节脚。

网友:
谢谢这么快回复

网友:
5VSB 转3VSB的管子 1脚是取样控制的.一般是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线性降压模块,1脚是输出电压调节端。

网友:
你这个桥挂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2021-12-15):
大佬,修好了没,是桥坏了吗?

网友:
我感觉电压不正常,偏高了,看看附近有没有电阻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