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27/X30/x23密码忘记怎么解锁刷机教程屏幕锁账户密码完美刷机解锁卡线刷方法

楼主(2021-08-09):
vivoX30/PRO,vivo X23/X27密码忘记锁屏解锁视频方法看到不能把帐户密码解开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下载刷机解锁屏密码固件包,卡刷机线刷机使用操作方法教程vivo X23/X27PRO,VIVOX30PRO锁屏密码忘了怎么手机强制解锁怎样清除开机输帐户密码的解锁线刷官方售后原厂包工具平台下载.vivo X30/PRO,vivo X23/X27刷机教程刷机方法卡刷和线刷包固件ROM系统包下载解屏幕绘图锁.数字指纹锁九宫格密码锁.手机安全问题密码锁都可以用到这个线刷包和线刷教程,手机出现定不开机或者删软件升级降级定屏不开机.有手机密码锁的问题用此售后原厂官方卡刷包及线刷包和教程方法
来把手机刷机成出厂固件系统还原正常

一.关于卡刷官方原厂固件ROM系统刷机包方法流程.先把X30/PRO,vivo X23/X27手机官方卡刷包下载好下载地址: https:/www.vivo.com/upgrade/index  复制好这个地址在你的的电脑或者浏览器搜索栏上打开就能直接弹出下载的点下载下好先.下好后把这个ZIP包放进手机根目录上(不开机器可以直接进入recovery模式选存储USB连接模式识别升级降级原版卡刷包)

二.手机先按电源键关机.关机后按音量减少键和开机键进FASTBOOT然后音量键移动到进入recvoery电源键确定就能进去卡刷模式了.

三.这时你需要用音量键把选项移动到安装升级软件并电源键确定这里找到刚才上面下好的包放进内存里面的这个包确定(如果手机是想清简单密码直接用到里面的清除数据恢复出厂项确定一下一些简单锁定可以解决)

四.确定后会有进度条走动的.慢慢等进度条走完.这里会提示成功.然后选重启确定就能启动开机了.此卡刷适用能解决手机软件冲突或者安装软件出错的系统出错定屏及简单锁屏密码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还是有锁屏或者双清不了锁屏或者刷定的用后面线刷包

五.关于线刷官方售后原厂固件ROM系统线刷机包方法流程,先把X30/PRO,vivo X23/X27的系统线刷解锁包和固件原版ROM平台软件包下载好
包的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D-ZVLmpXdHMKghmTkR9HA  提取码: h4c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云极速下链接: https://yunbaldu.com/s/9zaTK8rtqMMnPSc  直接点进去下载点不了就要复制然后粘贴到你电脑上或者游览器上的搜索栏上然后按电脑回车键确定打开输提取码点击文件夹进去把ZIP文件包下好里面有需要用到的原厂官方线刷包和线刷清除解锁工具方法驱动平台的解压的文件包里面先找到VIVO手机助手驱动先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要运行.手机需要关机后按音量减少和电源键进FASTBOOT连电脑或者9008模式去

六,选取对应资料系统原厂包刷.过程一般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包里面有祥细方法我就不多说明了.就是打开平台调取资料点下载然后手机识别上后平台就会有进度条走动等走完后手机就会重启开机的需要直接线刷解锁屏幕锁和账户密码激活锁的里面也有工具平台的按提示操作等待完成即可,之前用vivo助手备份过的直接恢复数据就行

七,步骤完成后就能把手机的屏幕锁和帐户密码全部线刷清除还原了.手机就是出厂时的新系统了没有任何锁屏密码这些了.不开机定屏黑屏或者反复重启手机要还原出厂系统也可以用这线刷包解决好的
开机后就新系统界面了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密码忘记了,用这个办法没有解开,最后加他Q 或V信: 1002478588解开了

网友:
这样就解开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密码忘记了,用这个办法没有解开,最后加他Q 或V信: 1002478588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