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331P CPU降频 PSID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1-08-09):
      DELL LA-9331P CPU降频 PSID不正常求助,接到 机器系统运行卡慢,CPU降频到0.XX,查适配器检测PSID只有0.10,这个检测信号怎么工作的有大神指点下 ,图纸点位奉上。

网友:
是不是TVS管击穿损坏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CPU降頩引起的运行慢,希望楼主能搞定

网友:
3楼说的对 要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A:
这种降频的开机都会报错的,一般都是提示让你换多少W的适配器,先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上原装适配器 查PQ7 G级有没有电压 上拉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遇到过DELL的 4代i5 降频没搞定,开机进系统要20多分钟,原装电源也没有,不会报错   内存 固态换过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降频的开机都会报错的,一般都是提示让你换多少W的适配器,先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这种问题根本不用在这里来发帖求助

网友:
这个有问题,会影响降频吗?没遇到过

网友:
降频的话是不是cpu供电低了呢?

网友:
遇到过刚开始是三极管软击穿修好用了一段时间又不好了,最后换的EC没再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关于频率的脚电压看看

网友:
先放整机静电。如果放了静电再试别的方面。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