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版号820-3787-A不触发,5V开启没有,相关的都干,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1-08-09):
拿到板子测量12V正常,3V42正常,3V正常,5V没有,测量了后以为是小问题,换个芯片就搞定了。于是先把3,5V芯片U7501换了,结果换了以后故障依旧,根据图纸查了一遍,发现U7501S四脚5v开启信号=P5VS4_EN没有电压,根据图纸此信号是由SMC_S4_WAKESRC_EN和PM_SLP_S5_L经过或门U8170发出的S4_PWR_EN信号经过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分压得来,于是先查SMC_S4_WAKESRC_EN,发现是EC发出的,接着查PM_SLP_S5_L发现此信号是桥发出的,怀疑可能是EC或者桥问题,手上有料板,于是从料板拆了EC过去,涛声依旧,毫无起色,现在只能查桥都工作条件,桥的各条件1.VCCSW3_3 。2,时钟。3,PPVPCH_G3H。4,DPEROK。5,PCH_SRTCRST_L。6,PCH_INTRUDER_L。7,PCH_INTVRMEN_L。8,RTC_RESET_L都正常,这下头大了,图片忘拍了,晚上在家写的,勿怪,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为什么不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为什么不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ec换了,开始从料板换了一个,后面从好板换了一个,故障一样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桥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