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三星270E5u 开机电流0.25左右,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出来

楼主(2021-08-09):
三星270E5u ,赛扬CPU,待机0.012左右,开机电流0.25左右,风扇转,可以关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出来 95836 9脚 VR_ON电压3.3V,BIOS论坛上的下了2个试了都不行,

网友:
再请教下?刷的BIOS CPU要一样才行吗?

网友:
我觉得版号一样就行

网友:
看版号和独显还是集显,cpu没关系

网友:
这板好些年前就贵,别人做的是桥,但没有修好。

网友A:
这机器板载CPU坏的  也不在少数  考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板载CPU坏的  也不在少数  考虑一下

这CPU_CORE的对地阻值是0.003V FLUKE的表,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CPU_CORE的对地阻值是0.003V FLUKE的表,这个阻值正常吗?

再请教 CPU_CORE没出,CPU有温度正常不?我没上散热片,有点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 CPU_CORE没出,CPU有温度正常不?我没上散热片,有点热。。。

有点温度正常,但不会很热  因为cpu_core没出来,但是像1.05v 之类  CPU工作需要的电压出来了  所以微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温度正常,但不会很热  因为cpu_core没出来,但是像1.05v 之类  CPU工作需要的电压出来了  所以微热

请问VCC_Core二值管值是0.003V   4.8欧母,是正常吗?

网友:
PGooD电压为0  ALERT#为1.0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VCC_Core二值管值是0.003V   4.8欧母,是正常吗?

个人认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VCC_Core二值管值是0.003V   4.8欧母,是正常吗?

这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谢谢!!!!!

网友:
三星的2-3代机器 如果修不出CPU供电
、看一下 CMOS电压有没有偏低
RTCRST  SRTCRST (ME模块复位)会导致ME模块不正成不出CPU供电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闲鱼板一百多块,直接买板了

网友(2021-10-27):
120块直接买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