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h61战警 v4.1 无cpu 供电 维修一列

楼主(2021-08-10):
主板放久了,今天有客户要,点板触发无显示,也不报警,
一量 cpu 供电无电压
主芯片是RT8859m 。

量主芯片各自脚位电压
38-1.05
41-5
42-2.86
43-1.4(有问题)
47-1.29
48-1.29
49-12(有问题)
50-12(有问题)
这个明显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现在芯片的都贵的离谱,这芯片都卖到30了,,郁闷,,,只能找些不好修的料板拆芯片了,,从七彩虹h61 找到换上。

更换原型号开机正常跑码进系统拷机。
以下是修复好的关键点正常电压
38-1.05
41-5
42-2.86
43-1.66(修复正常)
47-1.29
48-1.29
49-0.57(修复正常)
50-1.19(修复正常)

就此修复完毕

网友:
你确定是芯片挂了而不是43脚(分压电阻分别是10K,56K)、49脚(220K)、50脚(220K)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单纯是供电问题倒是好修。

网友:
这板子坏的是真多 基本都是无电压

网友:
是不是这种板型H61 比较容易出现无CPU供电?

网友:
出了CPU供电,CPU还发热都没有亮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准备返修吧,这是49-50脚电阻的通病,加热得一段时间。

网友:
5楼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插眼留名,有个同样的H61

网友:
H61的现在维修价值不大啊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