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锐7000开机了,显示器

楼主(2021-08-10):
联想小新锐7000
开机了,显示器不亮什么原因,
大神指教一二 #联想电脑#

网友:
送修  一看你就是圈外人

网友:
圈外人的话就刷个BIOS试下运气吧,不行就发迅维总部去搞。

网友A:
可能 屏幕  排线 供电等 ,具体要检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屏幕  排线 供电等 ,具体要检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检修

好的哥,谢谢啊

网友:
圈外人最多擦擦内存,要是内存板载还没得擦

网友:
开机了显示器不亮是什么原因,我知道,是电脑坏了,建议买一台新的

网友:
交换联想主板

网友:
太笼统了  没办法回答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开机了,有没有电流数据,键盘大小写有没有灯光反馈

网友:
你好歹也要看下电流判断下问题,或者插个键盘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这就是来空手套白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