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2g 板号da0zrimb8e0 rev:e 掉电

楼主(2021-08-10):
今天修到一个宏基的v5-552g,板号da0zrimb8e0.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无进水。插电有待机电流很小,能触发看电流每次触发都能到0.425a-0.523a左右,掉电,是触发就掉,还能再次触发,看电流应该是CPU供电都出来的。开始测各大电感电压,3v,5v,1.5vsus,+1.8V_GFX,+1.1V_DUAL,+VGPU_CORE还有独显的供电都出来了,好像没什么异常,想是不是3v,5v的大滤波固态电容不良了,更换成330uf大电容,没什么效果。我看电路图时序,还有一个1.2v的电压,怎么没测到。是直接给apu的addp电压测这个pu1,供电开启,反馈都正常,两个场管都是好的,判断芯片坏,+1.1V_DUAL的芯片也是tps51211,翘起1.2v电感后级给+1.1V电压,电流直接跑上去了,插上屏幕能正常亮机,等买了芯片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检测到位,订个芯片希望大大的有,实在不行就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