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地狱火X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8-10):
一台神舟地狱火X6的机器,版号:GJ5CNXX,通电到0.4A左右掉电,经查待机电压正常,CMOS电池电量很低,根据经验判断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加焊南桥,开机正常,第二天开机测试,又开不起来了,于是果断更换南桥再测试OK,问题解决。 。

网友:
地狱火X6是火影品牌的,并不是神舟

网友:
这些品牌貌似很多都是用的蓝天模具

网友(2021-11-02):
我这里也有一台地狱火X6,也是0.4左右掉电,难道真的是南桥坏!差点买了CPU

网友(2022-07-14):
这些品牌好杂

网友(2022-11-20):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开机几秒钟才触发,上电电流0.4立马掉电,难道也是南桥坏了,据客户说原本是好的,发货过去就这样了